大家帮我看看啊,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4-01-03):
下图是把5V的电压转换为15V的电压,DC转换.可实际上我测出来电压只有6V左右,你们能告诉我WHY吗?谢谢!

网友:

我看了数据手册,max762好像不支持Bootstrapped,
你可以看参考电路,只有max761支持Bootstrapped,
要得到15v,可能只有改一下电路了。

网友:

好像不对,兴许支持Bootstrapped,
不过建议你先随便用面包板搭一个电路,
试试Bootstrapped和non-Bootstrapped两种模式。

楼主:

谢谢你,liuiang我现在就去试试!

网友:

以前用过这个片子,按它datasheet推荐的接法,接好以后出来就是15V阿。

楼主:

下面引用由laobai2004/01/04 02:52pm 发表的内容:
以前用过这个片子,按它datasheet推荐的接法,接好以后出来就是15V阿。

是吗?那你可不可以看看我的图,对比一下,有没有问题?
我芯片是用贴片的,没有办法用面包板做实验啊.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我用MAX662 SO-8封装也不能产生所需电压,但是DIP的就可以,有可能买到次品了

楼主:

我总共就两块芯片是样片,质量上应该没有问题的吧,真是头痛ING,都年底了,还没有调出来.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aobai在 2004/01/06 12:48pm 第 1 次编辑]

电容用0.1uf 和 10uf就行了阿

网友:

对了,你是如何把原理图弄到doc文件里的阿?好像不是考屏再弄进去的。

楼主:

我是把整个原理图拷进去的,再在文档里拉框放大的,你呢?怎么上传的啊?

楼主:

完蛋了呢,现在我测量REF端的电压,示波器竟然一点反映都没有,是否芯片坏掉拉?

网友:

考屏,在画图里裁减

网友:

按我的接法没有错,我一直这么用。

楼主:

我现在也改成你的接法了,可是测出来还只是6V,你能把你的参数写出来吗?谢谢了!

网友:

你用面包板按我的图搭一个,可能是你的片子坏了

网友:

你的电感怎么选取的
用什么型号的电感

楼主:

我电感是根据它的数据手册选的啊,18UH,贴片的,对了之前电感还坏掉一个?跟它有关?在这里它不是和电容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滤波作用的吗?

网友:

主要还不是这个,这里主要是利用它配合片子里的那个场管来升压的。

网友:

我用的电感是一个塑封小圆柱体,范围可以很宽,18到100多uh都可以的,没有坏过。

楼主:

是贴片的还是直插的?我的电感形状跟贴片电阻差不多,只是块头大一点.说实在的,哪个厂家出的我都不知道,我只写了个18UH,其他的由物流部去买的,现在看来这个这么重要的,的好好选选拉?力源的网站可以找到的吧?

网友:

直插的,去中发自己买吧,多的是。

网友:

这里的电感是储能元件,一般滤波用的电感可是不行的呀

楼主:

你们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选型的吗?我今天一搜索,有电感的真不少,但是他们都没有详细的说明,都不好筛选,谢谢!

网友:

用于dc/dc,电感的选型组要是看电流和容量

网友(2004-06-29):

可以用截频工具啊,HyperSnap-DX 5就是非常不错的截频工具.

网友(2004-10-12):

电感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