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完全版哪儿可以下载?

楼主(2004-07-06):
各位前辈,小弟想下一orcad,网上下了一个安装时,没有key code 和验证码,请问哪儿可以下到完全版,可安装的,多谢各前辈了

网友(2004-08-30):

去老古看看!

网友(2004-11-19):

ftp://download.laogu.com/down/orcad9.2.rar

网友(2004-12-21):

填写A/B/E/F/G/H/I/J/K,随便输入个号子(只能1行),选自定义安装,不要选document,安装完后,运行一下crack,就是那个图标是火炬的那个exe文件。这样就ok了。 Cadence_OrCad_9.2_Complete_Suite
Supplier : PDX-Team
Cracker  : PDX-Team
Packager : PDX-Team
Release Date : 2000/12/05
Protection   : dONGLE
Num # Disks  : 30 * 5000000
Rating       : [**********] 10/10
Requirements : [586] Cpu  [+64MB] Ram
               [>200MB] Hd-Space
System       : [ ] Dos     [■] Win 2000
                [ ] Win 3.x [ ] Mac
                [■] Win 98  [ ] Novell
                [■] Win NT  [ ] Linux

网友(2005-04-20):

非常感谢啊,faeoi ,真是太好了,我找了好久啊,谢谢拉!~

网友:

我怎么装不上啊
那里面有蛮多要填的哦
还有你的那个A/B/E/F/G/H/I/J/K是填在哪里哦~~~~~~~~~~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
跪求你耐心的教我!!!!!!!!!!!!

网友:

我有个安装说明,是从别人那弄的,按上面的填,很容易的

网友:

这个安装了
但是发现还有限制功能啊
不能做仿真  是不是

网友:

是啊,数字信号源都不能用啊,谁有可以仿真的啊?

网友:

谢了

网友(2005-07-26):


网友:

论坛FTP上有

网友(2006-10-10):
其實在Verycd上面就有,那裏還很多個版本的CAdence呢,挺不錯的

网友(2008-02-17):
現在不知道出到第幾版了
好像是10.多是不是
不知道有無人有

网友(2008-04-23):
dddddddddddddd 不 会装的 9.0

网友:
wo ye xiang yao

网友:
有10.5版本的吗?

网友(2009-02-03):
VeryCD上有最新的16.2版,可以完美破解,仿真也可以用,你用电驴搜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2009-12-16):
怎么破解呢?搞不定

网友(2010-05-31):
到处都有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