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高手PCB金手指问题

楼主(2004-09-07):
   有那为高手可以告诉我金手指是怎么作出来的,要注意点什么!感谢!

楼主:

??????????
高手呢???
这么多天没人能说个一二三吗???

网友:

用焊盘做出来的,副同时使用keepout来隔离

网友(2005-01-26):

什么人,还不赶快显身

网友:

对,用焊盘作是可以的,把孔改没了,改成单层,和制版子的打个招呼,让他给你做成金手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