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层板的问题

楼主(2005-03-27):
我第一次做四层板,在进行PCB自动布线的时候,只有地线是用通孔连接到地线层的,而电源线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信号线层进行的布线,请问在哪儿设置可以将电源线也用通孔跟电源层连接?

网友:

你得再把一个内电层(internal plane)网络相关到VCC或者其他的什么名字,总之是电源网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