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pcb布线时的盲孔和埋孔的问题

楼主(2005-04-04):
我是第一次走4层板,在用protel dxp 进行pcb4层布线时,设定了盲孔和埋孔的方式。但是结束后仍然都是过孔的,第三层是地,对于那些GND的via,应该是从顶层到第三层或者底层到第三层的啊,为什么都是从top layer到bottom layer呢,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人解答!

网友:

修改过孔的属性!

网友:

不过象你说的顶层到第三层,有的PCB加工厂家,不一定可以生产!

网友(2006-01-20):

4层板没有必要用盲孔和埋孔,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2006-09-30):
你选择孔没有选择好呀

在打孔的时候要做选择的

网友:
在PROTEL 99SE中要在LAYER STACK MANAGER的DRILL-PAIR MANAGER里面添加你所设置的过孔和盲、埋孔。PROTEL DXP没用过,也许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
大哥,四層板根本就沒有必要設計盲埋孔的,實在是沒有必要,太貴了

网友:
没必要啊
贵啊

网友(2008-08-05):
感觉好浪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