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pcb,如何将走线画为圆弧?谢谢

楼主(2005-10-10):
同主题

网友:

有圆狐键啊!

网友:

是圆弧!

楼主:

好像不管用,不知为什么?

楼主:

我的意思是:protel画pcb,走线规则可以设定为45度、90度或圆弧,为什么圆弧规则设定后不生效?

网友:

可以的!多试几次!

网友:

就是:place arc的几个!

网友:

shift + 空格 即可切换出

网友:

画线时候按住shift+空格,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下转换

网友(2005-11-28):

protel 的圆弧很丑的,如果你是PLMM不如不用

网友(2006-07-27):
在空间够的情况下,最好用圆弧走线。不是丑不丑的问题。

网友(2010-01-24):
那个圆弧不能用SHIFT+空格,得用PLACE ARC

网友(2010-03-13):
注意看一下手册,protel提供3种布线模式,六种走线方式

网友:
在AD6.0之前版本的情况下,都可以用shift+spce键来走弧线导线(而不是arc);但是AD6.9我就发现不是这样。AD6.9该是怎么实现呢?

网友(2010-05-20):
shift 加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