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se画4层的PDB没问题吧?你们都用什么工具呢?

楼主(2005-10-12):
请问一般画4层PCB都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的哦!

楼主:

谢谢!
因为我没干过,但是以后肯定要画四层的PCB,所以才想知道Protel99se到底能不能胜任。
还有没有其他工具啊?

网友:

是 可以 的!

楼主:

谢谢!!!

网友:

肯定可以  你要是觉得不行可以学习一下POWER PCB 或cadence等工具 不过上手不是很容易 还是PROTEL99SE 随便就可以拿来用了 !!!!

楼主:

谢谢!
只要Protel99se没问题,那就专攻这个了。

楼主(2005-11-16):

靠,才发现,题目都让我写错了……

网友(2008-04-14):
画六层板也可以的吧

网友:
画6层的都可以,一般用Protel99SE,PowerPCB

网友(2009-06-07):
mei wen ti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