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LLEGRO问题

楼主(2005-10-28):
在编辑PAD时,在执行某个命令时,可以用UNDO功能,但一旦DONE后,再UNDO,就显示NO USABLE COMMAND。请问如何在执行完一个命令后进行UNDO?例如放了一个PAD,在右键DONE后,想要删除这个PAD,应该如何操作?如何选取中这个PAD,如何删除他?
谢谢。

网友(2005-12-13):

请问你是用什么version?

网友(2006-07-27):
如果你是用用15.2的话,那就很好办了。先点中菜单上的叉叉,也就是删除键,然后在右边的FIND标签里先中VIN,再把鼠标移到你要删除的过孔上点击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