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自己根据手册里的数据跟图纸画的pcblib, 有哪些验证方法可以保证是完全正确的

楼主(2005-11-14):
对于一些processor 或microcontroller,如果网上找不到封装文件(pcblib)
对于自己根据IC datasheet里提供的数据跟图纸画的pcblib, 有哪些验证方法可以保证我画的是完全正确的?换句话说,可以放心拿去生产的?
请教工业界,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

网友:

datasheet最后都有封装的尺寸的,你保证你的pcblib和那个一致即可

网友(2006-04-15):

哦,就是将参数修改成一样吗?DXP里面都有那些封装呢?在什么地方可以看!

网友(2006-06-09):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