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DXP画的图怎么转换成Protel 99se格式的?

楼主(2005-11-18):
如题。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wangliang612在 2005/11/23 03:43pm 第 1 次编辑]

这个我刚刚转过了^_^
我用的是Protel DXP 2004,想转成Protel 99se的。
我是把单张原理图用File下的Save Copy As为Schematic Binary 4.0格式的文件,这样你的原理图就会变成*.sch文件了,再用Protel 99se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是可以,但是以前转过,发现dxp下的元件转成99se的以后,有些参数不能设置了

网友:

解决了多日的困铙,谢谢!!!!!!!!!!

楼主:

肯定会有些参数不能设置,毕竟DXP的功能比99se多多了……

网友(2006-09-22):
是这样的,文件格式内核不一样

网友(2007-10-07):
好的。我转也可以

网友(2008-08-05):
选择4.0的版本存储就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