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PCB丝印字体

楼主(2006-02-05):
大家好,在Protel dxp中,如何更改字体的大小.如元件的标称值和元件序号都是60mil,要改成40mil的高度.应如何处理,才能使其他的元件也变成是40mil的呢?谢谢

网友(2006-07-27):
dxp里面有一个全局变量。右键点击其中一个元器件,弹出菜单,点击“FIND SIMILAR OBJECT。。。。”在里面修改就行了。

网友(2008-08-05):
感觉DXP哪个全局的选项好难搞.时不时的选不中.不知道怎么搞的。有时就可以,有时很难选到.没99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