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求Protel DXP TSOP-36封装

楼主(2006-02-19):
   请教各位高手哪里可以下到比较全的protel封装,本人现在急用TSOP-36型封装,全称是36-TSOP2-400F

网友:

一般的经验是看元器件的数据手册,上面应该有封装尺寸!

网友(2006-12-14):
照datasheet上的尺寸自己做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