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在PCB上布微带线的经验?

楼主(2006-02-26):
我正在搞一个1575MHz左右的射频项目,需要在PROTELDXP环境下在PCB板上布微带线,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经验?如微带线用铺铜还是直接加宽连线,微带线的高度设置,宽度计算以及介质层的厚度设置大概为多少?
谢谢大家!
Email:lvzhuoren@163.com

网友:

相关芯片的厂家一般都有相关资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