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 .lib文件 转换为 .db文件? (求助)

楼主(2006-03-06):
如何把一个 .lib文件 转换为  .db文件?
我用的是SYNOPSYS的工具。
似乎用 lc_shell ,  再 read_lib  xx.lib,  再直接写出 xx.db就行了, 但是用什么命令写出呢?   用dc_shell 可以完成么?
谢先~~~

网友(2006-04-18):

library compiler.

网友(2006-06-09):

学习

网友(2008-10-06):
输入的指令用这条试试看

write_lib libname -output libname.db

网友(2009-03-11):
Use export the part to library.

网友(2010-11-09):
2楼正解,用库编译器

网友:
lib compiler在哪?需要哪些脚本呢?

网友(2013-10-08):
在DC或者ICC中,运行下面的命令就可以了
read_lib **.lib
write_lib **(library)  -format db -output **.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