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DC-DC芯片的升压问题!

楼主(2006-05-26):
我采用max762做升压电路,采用的是输出可调的模式,参考的电路是datasheet提供的参考电路,但无论我如何调节输出反馈电阻的大小,输出都为5V,不只何故,请各位大虾指点,多谢!

楼主:

我采用固定输出的方式,可以得到正常的15V电压,连接图如下,只要弄到可调输出就不行了,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