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关于ARM处理器Remap的理解!

楼主(2003-09-04):
LBHIDDEN[0]LBHIDDEN[这个贴子最后由yangtch在 2003/09/10 08:36am 第 1 次编辑]

[转帖]关于ARM处理器Remap的理解!
Comprehension About ARM Remap
关于ARM处理器Remap的理解
0.什么是Remap
我的理解是:在ROM从0x0用几句指令引导系统之后,把RAM映射到0x0就是Remap。
1.Remap的作用
当ARM处理器上电或者Reset之后,处理器从0x0取指。因此,必须保证系统上电时,0x0处有指令可以执行。所以,上电的时候,0x0地址处必定是ROM或者Flash(NOR)。
但是,为了加快启动的速度,也方便可以更改异常向量表,加快中断响应速度,往往把异常向量表映射到更快、更宽(32bit/16bit)的RAM中。但是异常向量表的开始地址是由ARM架构决定的,必须位于0x0处,因此,必须把RAM映射到0x0。
2.Remap的配置
Remap的实现和ARM处理器的实现相关。
1)如果处理器有专门的寄存器可以完成Remap。那么Remap是通过Remap寄存器的相应bit置1完成的。如Atmel AT91xx
2)如果处理器没有专门的寄存器,但是memory的bank控制寄存器可以用来配置bank的起始地址,那么只要把RAM的起始地址编程为0x0,也可以完成remap。如samsung s3c4510
3)如果上面两种机制都没有,那么Remap就不要做了。因为处理器实现决定了SDRAM对应的bank地址是不能改变的。如Samsung S3c2410.
3.Remap配置前后要做的工作
Remap前后,不同之处就是RAM的位置变了。为了达到Remap的目的,就是加快启动的速度和异常处理速度,一定要初始化异常堆栈和建立异常向量表的。
4.如果象2410那样不能Remap的话怎么办?
2410不是不能Remap吗?为了加快启动速度,可以这样做
1)使用它的NAND boot模式。为什么NAND boot会比较快,那是因为2410里面有块小石头——“SteppingStone”,一块4KB SRAM,它是映射在0x0的。启动程序会自动被copy到这个石头里面。自然异常向量的入口放到这个地方,一样可以达到比NOR boot快的启动、异常响应速度。
2)如果你对NOR Boot情有独衷,那么你只好把你的异常向量的入口copy到SDRAM里面,实现所谓的High Vector
出处:ARM 嵌入式开发网
Copyright©(版权所有)2003 PALaDiN(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对于4510来说,在将ROM里的内容copy到SDRAM后,是不是只要把SDRAM的地址设置到0x0,那么程序计数器PC指向的下一条指令就从SDRAM中取了?

网友(2005-02-05):

不是,首先要理解两点:1、异常向量表从0地址开始,那么当你出现异常时便能加快中断响应速度;2、你的程序拷贝到SDRAM后,还要把指针指向下一条指令——小弟也是初学,请多指教

网友:

好啊

网友(2005-03-13):

如何实现high vecto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