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ARM仿真器介绍

楼主(2003-09-10):
软件模拟器和目标Monitor提供了一种经济的调试手段,对于很多设计来说已经足够。但是也有很多场合,需要利用仿真器来找到程序错误。无论在哪一种场合,仿真器都能够减少调试时间、简化系统集成、增加可靠性、优化测试步骤,从而使其物有所值。更常见的情况是工程师在项目的不同阶段同时使用软件模拟器和仿真器,特别是在大的开发项目中。ARM仿真工具包括JEENI仿真器、Multi-ICE仿真器。
JEENI仿真器是美国EPI公司生产的专门用于调试ARM7系列的开发工具。它与PC之间通过ETHERNET或串口连接。该仿真器使用独立电源。JEENI仿真器通过JTAG口与ARM7目标板连接。它提供14PIN和20PIN两种JTAG接口方式。目标板只需按照规范做出JTAG接口,就可以与仿真器连接调试。该仿真器支持ARM/THUMB指令,支持汇编/高级语言调试。用户应用程序通过JEENI仿真器下载到目标RAM中。通过该仿真器,用户可以观察/修改ARM7的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内容,可在所下载的程序上设置断点。用户可以以汇编/高级语言单步执行程序,也可全速运行程序。用户可以观察高级语言变量的数据结构级内容并对变量的内容在线修改。该仿真器支持ARM STD编译调试工具。
Multi-ICE仿真器是美国ARM公司生产的调试ARM系列的仿真工具,它与PC之间通过并口连接,驱动程序可在NT4.0,WIN95,WIN98上运行,由目标板供电,无需单独电源。Multi-ICE仿真器可支持多处理器设备、新结构内核、混合处理器和DSP设备、慢速或可变时钟频率设备、低电压内核(最低1V)。由于使用PC机的并行口,所以下载程序和单步执行速度快,用户可编程JTAG传输比特率。Multi-ICE仿真器通过连接一个提供的适配器可向后兼容EmbeddedICE连接器,而且开放了一个软件接口(TAP OP)允许用户为非ARM内核写驱动程序。该仿真器通过软件允许内部处理器停止或开始同步,允许自动和手动内核设置,能够在不中止处理器运行的情况下支持控制台I/O服务(如 printf函数)。

网友:

要是有人做成了angle,那就好了,这些开发工具就都不需要了!

网友(2005-10-17):

楼主:
你好,我是从51到ARM的菜鸟,正在筹备开发工具,找到了一个JEENI的仿真器,但没有任何资料,冒味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该怎样着手去用这个仿真器,我用的是ADS1.2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