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紧急求援 yangtch 同志!急急急!!!!!

楼主(2003-09-12):
yangtch  大哥您好:
    小弟用了您的reset45天限制的文件,ADS1.2 的45天的限制解除了,但是小弟的AXD却不能自动load由ADS编译通过的文件了,很着急啊!盼望大哥帮忙!!!!

网友:

那你的axd能运行么?如果可以的话,就单击File->load image找到对应的elf文件或axf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File->load image这一项是灰色的!!哭了!!

网友:

还好,我的接触限制后,好像没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