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510与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3-09-13):
我在移植操作系统的过程中,先用的是三星的KS641632F-75,运行正常,现在想改用现代的HY57V641620HG T-P,133M的,但换了之后操作系统在REMAP时过不了,但不用操作系统运行正常,我试着修改一些参数,但还是不行,可能是没有理解它们的差异,现请教各位大侠,帮小弟一把!

网友:

不懂

楼主:

大家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三星的SDRAM与现代的SDRAM应有区别吧,它们的差异是什么呢?不知有大侠研究过否?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引脚定义都是相同的。不用操作系统能正常运行,电路连接应当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