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3-09-16):
大侠:请问你们在linux下,一般用来编译uclinux的编译器是自己编译的,还是下载的?如自己编译请问哪里有介绍?
谢谢!

网友:

我也没搞过操作系统,也不明白你的问题。
http://half.nease.net/linux/index.htm
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