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10B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3-09-24):
初学ARM,使用芯片4510B,但总不能通讯成功。小弟还处于汇编级,请高手或斑竹能给个参考例子,助我过了串口通讯这一关。

网友:

我没有做过4510,我的2410是这个的一个操作过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屏蔽串口中断;
使能I/O口为功能信号(TX,RX);
配置串口时钟源;
串行口数据方式(起始位,停止位,数据位,校验位);
配置波特率;
定义为查询方式或中断方式;
如果为中断方式,开串行口中断;

楼主:

有相似之处。但4510b好像只有中断和GDMA两种方式。我做了发送实验,使用中断方式,但不知为何,它总不能中断,很生气呀,有用4510b的吗?提供些帮助好吗?

楼主:

似乎总没人响应。

楼主:

我将中断屏蔽,现在可以送数了,可是使用中断,它还是没办法进入中断,手册上说要先送一dummy字节,不知何解???

网友:

把中断屏蔽之后还怎么进中断啊?

楼主:

原来中断屏蔽了就可以采用查询方式了,我是不很笨,老是问题出在同一问题上。

网友:

解决问题就是资本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