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Q与NE的困惑

楼主(2003-09-25):
有这样一段代码
          LDR   R2,=IOPIN
WAITDOWN
          LDR   R1,[R2]
          ANDS  R1,R1,#0x01
          BNE   WAITDOWN
          /*************************************
          我的分析如下:哪出错呢?
          若IOPIN = #0x01即为高电平
          那么执行ANDS R1,R2,#0x01
          如何影响条件代码标志了呢?
     这两上数是相等的,那现在是不是Z=1呢,那样的话还
     不就不执行BNE WAITDOWN了吗,那这是与要求不符合的呀

          我的理解错在哪呢, 或者说ANDS如何影响条件标志位的
          的呢?是相等的话Z=1还是相等的话Z=0呢?(要是Z=0表
          示相等,那Philips这样设计不爽吧,感觉这样理解太别
          扭了)

网友:

;把IP口地址放在r2中
LDR   R2,=IOPIN
WAITDOWN
         ;把IO引脚输入状态读取到r1中
         LDR   R1,[R2]
         ;等待最低位引脚为0
         ANDS  R1,R1,#0x01
         ;如果不为0,查询等待
         BNE   WAITDOWN
      …………………………
      …………………………

网友:

NE是判断R1不等于0

网友:

自己做个程序模拟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5-11-24):

你试试
LDR   R2,=IOPIN
WAITDOWN
         TST R2,#0x01
         BNE   WAIT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