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使用一问?

楼主(2003-09-28):
诸位,小弟刚学习使用C进行编程,所以总想知道生产的映象文件是什么,但不知用ADS如何打开.axf文件(SDT2.51可以查看的)。请指教。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打开是什么意思。是要修改axf文件么?
axf在调试的时候可以用axd装载!

楼主:

我的意思是看.axf源文件的内容,比如:可以看到一段C代码对应的汇编代码,或每个命令行所在地址。

网友:

你在调试的时候,可以选择 disassembly模式。可以看到c对应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