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语言编程提问???

楼主(2003-09-28):
yangtch:我刚开始使用C语言在ARM上编程,在编写启动代码的时候,为使启动代码先执行,应该在链接选项中设置映象文件的开头是吗?好像通过Entry不行呀。我说的有错吗?

网友:

没问题,可以在编译的时候这样设置
-first boot.o(Init)
boot是文件 boot.s 的编译后生成的文件,
Init是 AREA    Init,CODE,READONLY

网友:

在这儿设可以了吧,那个编译命令你们手动自己改么?

网友:

是的,就是这里

楼主:

我就是在那里设置了以后,程序才通了。看来软件还有很多明堂呢。

网友:

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