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编程提问???

楼主(2003-09-29):
[这个贴子最后由baonng在 2003/09/29 03:45pm 第 1 次编辑]

大虾,帮我看一下吧。void (*InterruptHandlers[MAXHNDLRS])(void);
请问:*InterruptHandlers[MAXHNDLRS] 应该是一个数组吧???
使用(*InterruptHandlers[IntOffSet>>2])();可以调用中断服务程序,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调用呢???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
int max(a,b);
void main(){
  int (*p)( );//定义p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p = max;  //把max()函数的地址付给p
  (*p)(2,3);//利用p来调用max(2,3)这个函数
}
你的这个应当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
(IntOffSet>>2)应当是一个具体的值,InterruptHandlers[IntOffSet>>2] 是数组中的一个元素。
(*InterruptHandlers[IntOffSet>>2])();应当是指向了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谢谢!再问:(*InterruptHandlers[IntOffSet>>2])();应当是指向了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那么我是否要写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如void a(){***}, 如何InterruptHandlers[4] = a 呢?不理解它是如何指向了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

我没有实验过,InterruptHandlers[4] = a  我觉得应当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