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光说内核啊

楼主(2003-09-30):
有没有熟悉arm 的bus  的? 如AHB bus ?? 探讨一下啊。

网友:

呵呵,这个没考虑过,一般对编程来说是透明的吧。
感觉上,AHBA总线是把内核的总线和外部设备的总线分离开来,总线使用不同的时钟
别的东西,还要看看arm9的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