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锁cache时要禁止中断?

楼主(2003-10-06):
即使容许中断也要使用uncachable的指令和数据?

网友:

对于有些操作是不能使用cache的。有可能读某个i/o口的时候,每次读的时候数据都不一样。如果使能了cache,则对一个i/o口读操作的时候,没有dirty标志,cpu只是从cache中读数据,而不是从实际的i/o口读数据。
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么!

楼主:

你上面说的情况我了,就是I/O口的数据内存映射要使用_volatile,禁止编译器优化。
但我在锁cache的时候也可以容许中断,这时候中断程序对锁cache操作没有影响的呀?

网友:

没搞过,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