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忙呀!!!

楼主(2003-10-07):
了怎么修改|Image$$RW$$Base|呀?
它老是等于0x10a000这是我的代码区,我想把它改到0x208000,
但怎么也搞不定急死我了,大侠门快帮帮忙呀!!!

网友:

这需要用scatter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代码区和数据区是怎么定义的。能说明一下么?

楼主:

    我的cpu是S3C4510 IED 是 STD2.5
我板子上有两片FLASH 一片是39VF040 一片是39VF160
我以前的程序是从39VF040 启动的
        |Image$$RO$$Limit|
        |Image$$RW$$Base|
        |Image$$ZI$$Base|
分别等于 0x5d14  0x10a00  0x10a1cc
我以后的程序可能要超过512K我想去掉39VF040直接从39VF160下载和启动
所以|Image$$RW$$Base| 和|Image$$ZI$$Base| 需要修改但不知怎么该,
我的falsh地址是0到2m,sdram是2m到18m。还有|Image$$RO$$Limit| |Image$$RW$$Base| ,|Image$$ZI$$Base|到底是什么呀?它是IDE自动生成的吧?
谢谢版主了!!!

网友:

一般没有scatter文件的话,就是由ide自动生成的。
|Image$$RO$$Limit|  代码区最高位置+1
|Image$$RW$$Base|   数据区起始位置
|Image$$ZI$$Base|   初始化为0的地址的起始位置

楼主:

     版啊问题还没有解决呀!!关键是|Image$$RW$$Base| 怎么修改呀??

网友:

我使用的是ads,里面有RW BASE 地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