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码请教

楼主(2003-10-08):
我看资料说,只有比较大的嵌入系统才用到连接定位文件*.LD 文件.但是我只想做个小程序.那就应该不需要.但是我看到INTT.S中有这样的
IMPORT |Image$$RO$$Limit|的类似的语句,这个变量好象只有在.LD文件定义过呀.
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

因为2410没有remap寄存器,所以把高端ram映射到低端需要进行mmu,同时要把程序拷贝到ram中。
|Image$$RO$$Limit|类似的是为了确定程序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