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延时问题?

楼主(2003-10-09):
在C语言中,我要进行一个准确的延时,比如,50MHz的时钟,现在设计一个延时10ms的程序,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这和硬件相关,还和你的编译器有关。并不是c的问题。
10ms要求不算严格,用定时器就可以了!

楼主:

老大,ADS1.2,50MHz频率,S3c4510b,软件延时,如何做呢?写个延时1ms的函数,岂不很好。到底它是如何计算呢?

网友:

利用定时器或者是实时时钟来做。定1ms的中断服务程序不就可以了么。
要是用 for(i=0;i〈 COUNTER;i++){}也可以,但是定时不准。而且也占用太多的cpu时间。

网友:

一般的 RTOS 本身都带有延时功能。如果使用RTOS的话就更方便了。

楼主:

谢谢!我可以试试。

网友(2008-11-05):
虽然是老帖
但我现在遇到问题了

网友:
准确的10毫秒好像很难实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