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bank?

楼主(2003-10-09):
比如:Fixed bank start address from bank 0 to bank 6   什么是bank?

网友:

bank,就是块的意思。把一片连续的地址划分成几个块。
如0x0--0x0fff
可以这样分 bank0: 0x0--0x7ff
           bank1: 0x800--0x0fff

网友:

是内存的分块,不是理解成分段

网友(2006-10-21):
分段跟分块有什么不同?

网友(2006-12-04):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为什么一定是内存,难道不能是rom么

网友:
bank通常指sdram的bank吧,一般sdram用4 bank。其它的说法应该是借用sdram的术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ARBU的看法。
关键是你这里没有上下文,不知所云!

网友(2007-01-05):
怎么没有上下文,前面的帖子你都没有看吧

网友(2007-03-13):
寄存器分区块

网友(2007-06-07):
在RAM里面1个BANK代表一个存储矩阵.
但是在FPGA或者CPLD里面我就不清楚了
希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