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段的问题?

楼主(2003-10-10):
[这个贴子最后由baonng在 2003/10/10 09:32am 第 1 次编辑]

在程序中我定义:
        AREA    Strings, DATA, READWRITE
srcstr  DCD  0,1,2,3,4,5,6,7,8,9
在链接选项中的设置如图所示,当使用命令LDR  R0, =srcstr时,R0中的值为10000,而该地址中的值并不是我定义的0,1,2,3,4,5,6,7,8,9;问题在哪?如何解决呢?

网友:

这样试试
LTORG
   srcstr  DATA DCD  0,1,2,3,4,5,6,7,8,9
防在你的code段后面

楼主:

好,我试试。

楼主:

这样写,编译有错。

网友:

不会吧,放在 end 的前面

楼主:

是在end前。但就是编译有错。

网友: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吧

楼主:

我用ADS带的例子验证的。
        AREA    StrCopy, CODE, READONLY
        ENTRY                   ; mark the first instruction to call
start
        LDR     r1, =srcstr     ; pointer to first string
        LDR     r0, =dststr     ; pointer to second string
        BL      strcopy         ; call subroutine to do copy
stop
        MOV     r0, #0x18       ; angel_SWIreason_ReportException
        LDR     r1, =0x20026    ; ADP_Stopped_ApplicationExit
        SWI     0x123456        ; ARM semihosting SWI

strcopy
        LDRB    r2, [r1],#1     ; load byte and update address
        STRB    r2, [r0],#1     ; store byte and update address;
        CMP     r2, #0          ; check for zero terminator
        BNE     strcopy         ; keep going if not
        MOV     pc,lr           ; Return

        AREA    Strings, DATA, READWRITE
LTORG
srcstr DATA DCB "First string - source",0
dststr  DCB "Second string - destination",0
        END

网友:

这样做吧,写两个文件
第一个
IMPORT srcstr
       AREA    StrCopy, CODE, READONLY
       ENTRY                   ; mark the first instruction to call
start
       LDR     r1, =srcstr     ; pointer to first string
       LDR     r0, =dststr     ; pointer to second string
       BL      strcopy         ; call subroutine to do copy
stop
       MOV     r0, #0x18       ; angel_SWIreason_ReportException
       LDR     r1, =0x20026    ; ADP_Stopped_ApplicationExit
       SWI     0x123456        ; ARM semihosting SWI

strcopy
       LDRB    r2, [r1],#1     ; load byte and update address
       STRB    r2, [r0],#1     ; store byte and update address;
       CMP     r2, #0          ; check for zero terminator
       BNE     strcopy         ; keep going if not
       MOV     pc,lr           ; Return

       LTORG

dststr  DCB "Second string - destination",0
       END
第二个
AREA DATASEC, DATA, READWRITE
   EXPORT srcstr
srcstr  DCD 0
   end

楼主:

还是一样,srcstr = 0x10000,数据则在代码段之后。

网友:

没有啊,我这里就是在数据段的,是两个“文件”

楼主:

看来初始化的时候就是要完成数据段的搬运工作。谢谢斑竹的帮忙。

网友(2003-12-04):

将"LDR  R0, =srcstr"改成 "LDR  R0, srcstr" 试试

网友:

只设置RO的值,不要设置RW的值

网友(2004-02-0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在hitool中代码和数码是按照你所设置的区分的,在AXD Debugger中要把split image勾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