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能中断问题?

楼主(2003-10-10):
再请问斑竹及大虾:我在使能中断前总是需要将CPSR中的I位置为0才能进入中断,否则无法进入,但是在别人的例子中没有这样做,问题可能在哪里呢?

网友:

不会吧,不清除I位不可能进中断的,别人的程序一定会有清I位的。注意看看
MSR CPSR,Rn 这样的指令!

楼主:

都是用C语言写的,我确实没见这类的语句。

网友:

你的boot代码中没有么?

楼主:

BOOT中没有,所以我都是在使能中断前改变C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