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烧写!

楼主(2003-10-21):
请问谁用sst39vf160了?在写该芯片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吗?D7及D6检测应该怎么用呢?我总是不能将内容写进去。(用别人的板子,Flash为Hy29f400,同样的方法写入成功)

楼主:

今天斑竹好像没来呀!!!

楼主:

用半字方式操作,Flash的命令通常是写数据到0x5555,这可以吗?它是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

我用的4510+sst39vf160,能够写啊!
你是通过jtag还是串口?

楼主:

是通过Jtag,我也用的是4510+sst39vf160,在写的时候,我看nWBE0、nOE、nRCS0的电平都是高,是不是有问题,可问题在哪呢?changzheng_w@126.com

楼主:

怎么没人呢?ARM半字操作时,应该为偶数地址,那么sst39vf160的命令地址为0x5555,命令能被接受吗?

楼主:

弄了几天,原来芯片坏了,换了片,可是只能写入,但是却擦除不了,不知大家跃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wiggler+flashpgm?

楼主:

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