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为44B0编译uclinux时如何选择设备?

楼主(2003-10-24):
对4510可以这样:
4. 编译uclinux的步骤:
make menuconfig
Choose Samsung/4510B and uC-libc, then exit
make dep
make clean
但是对于44B0没有选项啊,就只有上面的那个Samsung/4510B,如何处理?

楼主:

QQ群上得到的答案:
两种办法:
一个是把有关linux内核中有关4510部分的cpu寄存器内容按照44b0的改
另一种重新参照别的芯片自己添加一个44b0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