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bus 中是否定义了rbus(register bus)?

楼主(2003-10-31):
ARM bus 主要有三种总线结构:AHB,ASB, APB 前两种为系统bus,后一种为低power bus,
不知是否定义了rbus?  或者AHB,ASB,APB,可以用来访问registers??
那位大虾明示。

网友:

ahb/asb都是高性能bus,ahb是读数据和写数据分开的,而asb采用双响数据总线。
apb针对低速率/低功耗的外设peripheral。
ARM的AMBA总线规范中没有定义register bus,积存器的访问可采用ahb或apb。

网友(2006-08-02):
zhang zhishi l a
xiexie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