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给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楼主(2003-10-31):
给4510供电的5V->3.3V芯片,能给介绍一下吗?我当时用的是Lt1085CT,很贵,问了Lt1086,也很贵,都要十几元。最好把供货的地方也说一声。

网友:

我看我这里有个板子,上面是mic2940,
不知道价格,仅供参考。

网友:

bb1117 or lm1117

网友:

你可以搜索以下1117

网友:

AMS1117,有5V、3.3V、2.5V的

网友:

LBSALE[200]LBSALE[这个贴子最后由longerzhu在 2003/11/27 03:00am 第 2 次编辑]

LM317 D2PAK封装
电流比1117大
价格也便宜,1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