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10的UART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3-11-02):
关于2410的UART的几个问题:
Loopback Mode
The S3C2410X UART provides a test mode referred to as the Loopback mode, to aid in isolating faults in the
communication link. This mode structurally enables the connection of RXD and TXD in the UART. In this mode,
therefore, transmitted data is received to the receiver, via RXD. This feature allows the processor to verify the
internal transmit and to receive the data path of each SIO channel. This mode can be selected by setting the
loopback bit in the UART control register (UCONn).
能不能简单的说说什么是Loopback Mode,上面一大堆也没看明白!
Break Condition
The break is defined as a continuous low level signal for one frame transmission time on the transmit data output.
The transmitter can also
produce the break condition, which forces the serial output to logic 0 state for one frame transmission time. This
block transmits break signals after the present transmission word is transmitted completely. After the break signal
transmission, it continuously transmits data into the Tx FIFO (Tx holding register in the case of Non-FIFO mode).
还有这个Break Condition
谢谢了!

网友:

loopback 我一般译为“回路”。上面的问题是说,在使用UART的时候,可以通过设置UCONn的loopback位,来设置UART为回路模式。回路模式,就是在2410的内部,直接把发送端TXD,和接收端RXD相连接。目的就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的可能范围。

网友:

break condition,不太会翻译。
这个break condition在电路上的表现就是,在一个贞的传输时间之内,数据输出线一直保持为低电平,就认为是break condition。
发送器可以产生 break condition信号。当发送器发送一个预置的字后,便产生一个break condition信号。传送break condition完成之后,发送器便装载一个新的字到FIFO里面,如果是NON-FIFO模式,那么就装载这个新的字到Tx保持寄存器中!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楼主:

^_^   谢谢斑竹了!

网友:

不必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