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Q中断

楼主(2003-11-03):
[这个贴子最后由dguang163在 2003/11/03 09:59am 第 1 次编辑]

各位帮忙看一下在44B0中执行中断程序就跑飞,进不到中断服务程序中,很是纳闷,以下是程序,请各位指教(我是用仿真器BDI1000调试,外部中断采用按键,) ;平时执行时正常按键按下程序就跑飞
void Test_Eint(void)
{
    unsigned int save_G,save_PG;
    int i;
/***Vectored interrupt test***/
    save_G=rPCONG;
    save_PG=rPUPG;
    rPCONG=0xffff;//EINT7~0
    rPUPG=0x0;//pull up enable
    pISR_EINT2=(int)Eint2Isr;
    rINTMOD=0x0;  // All=IRQ mode
    rINTCON=0x1
    rINTMSK=~((0x1<<26)|(0x1<<23));
    Uart_Printf("ress the EINT buttons!!!\n");
    while(!which_int);
    switch(which_int)
    {
case 1:
    Uart_Printf("EINT4 had been occured...\n");
    break;
case 2:
    Uart_Printf("EINT5 had been occured...\n");

    break;
case 4:
    Uart_Printf("EINT6 had been occured...\n");
    break;
case 8:
    Uart_Printf("EINT7 had been occured...\n");
    break;
case 9:
    Uart_Printf("EINT2 had been occured...\n");
    break;
case 0x0a:
    Uart_Printf("EINT0 had been occured...\n");
    break;
case 0x0b:
    Uart_Printf("EINT1 had been occured...\n");
    break;
case 0x0c:
    Uart_Printf("EINT3 had been occured...\n");
    break;
default :
    break;
    }
    rINTMSK=(0x1<<26);
    rPCONG=save_G;
    rPUPG=save_PG;
    which_int=0;
    rINTCON=0x5;
}
void __irq Eint2Isr(void)
{
    rI_ISPC=(0x1<<23);//clear pending_bit
    which_int=9;
}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guang163在 2003/11/03 05:35pm 第 1 次编辑]

我的外部中断2向量的地址为0x20,pISR_EINT2=(*(unsigned *)0xc7fff7C),
HandleEINT2的地址也是0xc7fff7C;
编译环境为SDT2.5
linker设置为-ro-base 0xc000000 -rw-base 0xc5FF000 -first 44binit.o(Init)

网友:

你在中断里面把中断给关了,看一下中断是否会正常返回。
which_int会不会被优化掉了。我也在想。

楼主:

谢谢版主liuiang ,我在中断处设断点都不会进去,没有进中断里面的命令根本就不会执行啊,我看了程序跑飞后的反汇编,pISR_EINT2指向的地址也对,中断从0X18处如口没办法跟踪,不知道会不会错,这种跑飞是不是中断地址映射不对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中断入口的问题,因为肯定中断有效了,否则不会跑飞,
而没有执行应该执行的代码,所以我觉得是中断路由入口地址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设置好 sp (IRQ模式)

网友:

sp 也设置了,用SDT250调试,先DEBUG一个.INI文件,它会不会影响啊?另外在0X18处指令应该是ldr pc,=HandlerEINT2 吧但我在0X0C000028总看到的不是这条指令所以跑飞,实在搞不定痛苦啊

网友:

pISR_EINT2 和 HandlerEINT2 有什么关系,把你的boot贴出来看看?HandlerEINT2 是不是处理中断分支,还是直接跳转?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guang163在 2003/11/07 01:30pm 第 1 次编辑]

楼主:

利用仿真器在RAM中调试中断还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

不会吧,这样的代码不能用吧。
ENTRY
   b ResetHandler  ;for debug
   b HandlerUndef  ;handlerUndef
   b HandlerSWI    ;SWI interrupt handler
   b HandlerPabort ;handlerPAbort
   b HandlerDabort ;handlerDAbort
   b .    ;handlerReserved
   b HandlerIRQ
   b HandlerFIQ
;***IMPORTANT NOTE***
;If the H/W vectored interrutp mode is enabled, The above two instructions should
;be changed like below, to work-around with H/W bug of S3C44B0X interrupt controller.
; b HandlerIRQ  ->  subs pc,lr,#4
; b HandlerIRQ  ->  subs pc,lr,#4
VECTOR_BRANCH
   ldr pc,=HandlerEINT0    ;mGA    H/W interrupt vector table
   ldr pc,=HandlerEINT1    ;
   ldr pc,=HandlerEINT2    ;
   ldr pc,=HandlerEINT3    ;
   ldr pc,=HandlerEINT4567 ;
   ldr pc,=HandlerTICK    ;mGA
   b .
   b .
   ldr pc,=HandlerZDMA0    ;mGB
   ldr pc,=HandlerZDMA1    ;
   ldr pc,=HandlerBDMA0    ;
   ldr pc,=HandlerBDMA1    ;
   ldr pc,=HandlerWDT    ;
   ldr pc,=HandlerUERR01   ;mGB
   b .
   b .
   ldr pc,=HandlerTIMER0   ;mGC
   ldr pc,=HandlerTIMER1   ;
   ldr pc,=HandlerTIMER2   ;
   ldr pc,=HandlerTIMER3   ;
   ldr pc,=HandlerTIMER4   ;
   ldr pc,=HandlerTIMER5   ;mGC
   b .
   b .
   ldr pc,=HandlerURXD0    ;mGD
   ldr pc,=HandlerURXD1    ;
   ldr pc,=HandlerIIC    ;
   ldr pc,=HandlerSIO    ;
   ldr pc,=HandlerUTXD0    ;
   ldr pc,=HandlerUTXD1    ;mGD
   b .
   b .
   ldr pc,=HandlerRTC    ;mGKA
   b .;
   b .;
   b .;
   b .;
   b .;mGKA
   b .
   b .
   ldr pc,=HandlerADC    ;mGKB
   b .;
   b .;
   b .;
   b .;
   b .;mGKB
   b .
   b .
;0xe0=EnterPWDN
   ldr pc,=EnterPWDN
   LTORG
HandlerFIQ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HANDLER HandlePabort
HandlerADCHANDLER HandleADC
HandlerRTCHANDLER HandleRTC
HandlerUTXD1HANDLER HandleUTXD1
HandlerUTXD0HANDLER HandleUTXD0
HandlerSIOHANDLER HandleSIO
HandlerIICHANDLER HandleIIC
HandlerURXD1HANDLER HandleURXD1
HandlerURXD0HANDLER HandleURXD0
HandlerTIMER5HANDLER HandleTIMER5
HandlerTIMER4HANDLER HandleTIMER4
HandlerTIMER3HANDLER HandleTIMER3
HandlerTIMER2HANDLER HandleTIMER2
HandlerTIMER1HANDLER HandleTIMER1
HandlerTIMER0HANDLER HandleTIMER0
HandlerUERR01HANDLER HandleUERR01
HandlerWDTHANDLER HandleWDT
HandlerBDMA1HANDLER HandleBDMA1
HandlerBDMA0HANDLER HandleBDMA0
HandlerZDMA1HANDLER HandleZDMA1
HandlerZDMA0HANDLER HandleZDMA0
HandlerTICKHANDLER HandleTICK
HandlerEINT4567HANDLER HandleEINT4567
HandlerEINT3HANDLER HandleEINT3
HandlerEINT2HANDLER HandleEINT2
HandlerEINT1HANDLER HandleEINT1
HandlerEINT0HANDLER HandleEINT0
怎么会有这么多跳转?
还是多看看samsung的boot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guang163在 2003/11/07 01:31pm 第 1 次编辑]

可以了,多谢各位

网友(2005-07-10):

to 楼主:
  请问问题在哪,我也碰到这问题了

网友(2006-12-29):
我也碰到了哦.好想是入口地址不对的.我还没弄出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