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tle与Big Endian在编写应用程序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2003-11-04):
Little Endian与Big Endian这两种方式在编写应用程序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uClinux是如何支持这两种方式的?
还是uClinux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两种方式,由Bootloader初试化来区别?那Bootloader又是如何来初试化的?
好困惑啊!

网友:

对于应用程序来说相对要小一些,大体是在编写网络程序,数组指针的字节操作上。
对于写驱动,或者直接操作硬件来说,就不能忽视了。
我记得编译uclinux之前有这两项的选择,用#define来编译支持。
好象是这样的,很久没整了,忘了。

网友(2007-03-03):
w为什么little占用内存小,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2007-08-13):
直接访问内存的时候应该会有差别,尤其在多个byte 转换为 word / dword的时候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