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 State与THUMB State的疑问?

楼主(2003-11-04):
ARM State与THUMB State这两种状态与线宽OM[1:0]有什么联系吗?
ucLinux中是用的那种类型的指令?
选择不同的线宽在移植uClinux时有什么不同吗?
3个问题敬请回答!

网友:

ARM State指令是32位的,就是每条指令必须从存储器中提取4字节。
THUMB State指令是16位的,就是每条指令必须从存储器中提取2字节。
所以ARM State是4字节对齐的,THUMB State是二字节对齐的。
再所以在ARM State下,总线最后两根是没有用的,
在THUMB State下,只有最后一跟没有用。
不知你问的是不是这些。
对于uclinux,我以前编译过,不过好象没发现这方面的选项,不感妄猜。

楼主:

非常感谢,那在移植uClinux是选择不同的线宽OM[1:0]在移植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