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Bootloader的汇编语言如何理解?

楼主(2003-11-10):
;检查是否使用tasm.exe进行编译
    GBLL    THUMBCODE   ;什么意思?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THUMBCODE SETL    {FALSE}
    ]
    [ THUMBCODE
    CODE32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
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很多的Bootloader中的代码看不懂,需要补充那方面的知识?ARM指令集中没有这些啊?不知那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kare兄一直研究arm哈,我刚入门,可以多指教吧?
我觉得如果arm指令集没有,那么可以从编译器和连接器入手。

网友:

可以看一下《ARM体系结构与编程》一书,可能有帮助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kare在 2003/11/11 11:45am 第 1 次编辑]

谢谢两位指点,大家共同学习!
以下是别的网站答复的:
[ 是 IF 伪操作的同义词, | 是 ELSE 伪操作的同义词,] 是 ENDIF 伪操作的同义词,
而GBLL也是伪指令,声明一个全局变量
如果你有ads1.2, 那么在帮助中有相关的解释.

网友:

hoho,感谢kare,今天我又学会一样东西。。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指点,还有以下问题: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_ISR_STARTADDRESS-0x500) (^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后面括号中的又是什么意思? )
UserStack # 256 ;c1(c7)ffa00 (#是什么意思?256表示什么? )
…………(省略)
^ _ISR_STARTADDRESS
HandleReset # 4  (4表示什么?)
…………(省略) END
还有: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里面都提到过

楼主:

48元,没有找到电子版的啊。我的目的只是看懂Bootloader,留点钱买开发板玩玩。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 和map是同意词,_ISR_STARTADDRESS应当指象一个地址,(_ISR_STARTADDRESS-0x500)是一个相对 _ISR_STARTADDRESS 偏移地址!
# 和field是同意词,后面的数字代表分配的字节数。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应当是宏定义了,具体的要看宏定义的内容!

网友(2006-08-10):
我觉得他的code32这个伪指令用的有问题,应该都是code16吧,虽然对运行没有影响,但是不利于阅读
不知到我说的对不对
各位大虾给指正

网友:
CODE32 是ARM指令
CODE16 是Thumb指令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2006-09-19):
CODE32 是指令为ARM模式,CODE16是指令为THUMB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