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linux加载运行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11-11):
看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那就是:
Bootloader中有对ARM芯片初试化的代码,而在uClinux中找不到这些相关的代码,那是不是就是说,最终的板子是先运行Bootloader进行ARM的初试化,最后再运行uClinux,还是uClinux可以直接运行,如果直接运行的话,那有关初试化的代码在那个文件里啊?

网友:

不知道uclinux是怎么样,ucos和nucleus都是先要运行bootloader,为c代码建立好环境,在进入c。

网友(2004-03-05):

bootloader建立好环境,如堆栈初始化,内存测试,主要是硬件方面的东西。然后将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见附件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吧文件压缩后上船?

网友:

sinbadak  ,,我怎么下不了呢,,,
kare ,,,是要现有bootloader,,再有os,,,,我理解bootloader并不是包含在uclinux里边的,,,就好像一般的pc,,,bios不是包含在win2k里一样,,,

楼主:

谢谢sinbadak
我下载并压缩了。

网友:

是不是需要用pdf6。0?

楼主:

不是啊,5.0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