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DIUSBD12芯片的命令?

楼主(2003-11-19):
手册中只讲到具体的命令字节内容含义,没有讲到如何来用这些命令
如Initialization command中的set Address/Enable命令,Code-D0
D0是什么意思?命令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

D0是命令码,d12对主控制器来说只有命令和数据两个寄存器,通过引脚A0来控制,
对于d12的操作就是先写命令码,然后按照固定格式和数据长度写数据。
比如你说的set address,操作过程就是:
1,向命令寄存器写0xD0,(A0是高电平)
2,向数据寄存器写一个字节的数据,描述具体地址。(A0是低电平)

楼主:

茅塞顿开,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