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调试问题。

楼主(2003-11-23):
请问用 STD 调试时要先将hex文件下到板子上去吗?

网友:

应当是把.axf文件下载到 SDRAM中!

楼主:

怎么将axf下载到SDRAM中呀?
我的SDRAM地址是0x200000,我进入DEBUG后察看memory 0x200000都是0xfffffffff
configure debuge已经设置了,我单不执行时光标只是一步一步往下走,但并没有执行,该跳转的地方也不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要先初始化SDRAM控制寄存器。然后在下载,而且生成的程序ro位置也需要指定。

楼主:

SDRAM控制寄存器在哪初始化呀?
要先写一段程序烧到FLASH中去吗?还是直接在SDT中可以设置呀?
板主快指教,感恩不尽啊!

网友:

我用的2410里面有块sram,可以先下载个小程序(专门用于初始化SDRAM控制寄存器),运行后,在加载boot程序!

楼主:

555...
我用的是S3C4510,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
就指望您了!!!

网友:

SDRAM初始化是在bootloader里作的,可以单独的bootloader,也可以在你的系统中
系统起动的地址是有cpu决定的,一般是在物理地址0x00000000(32位系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