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DT调试的时候用到驻留监控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3-11-24):
今天看到书上说用SDT2.51调试的时候要用到一个驻留监控程序,ARM公司的Angel就是这样一个软件,那请问没有这样的驻留监控软件就不能调试吗?这样的软件是不是自己可以编写?如何编写?
非常感谢!

网友:

Angel模式,是调试模式的一种,使用Angel就可以不用开发器了,但是一般Angel需要根据硬件自己改写!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kare在 2003/11/25 10:02am 第 1 次编辑]

请问你所说的开发器是不是在线调试器,很贵的那种,而不是简易的JTAG板?
用简易的JTAG转接头必须要Angel之类的软件吗?
Angel主要实现那些功能?

网友:

对,我说的开发器只的是multi-ice,简易的我没用过,调试过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