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家详细介绍一下AT91 ARM系列MCU是如何。。。。。??

楼主(2004-01-26):
恳请大家详细介绍一下AT91 ARM系列MCU是如何手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

谢谢!!!

网友:

如果是PGA封装的,我就没办法了。如果是PLCC的,我想,只要你先对准一脚,再把斜对解对齐。检查一下各个管脚是否对齐。再都焊上就OK了。
另外,焊接时用的焊锡丝、焊枪、助焊剂等都是很重要的辅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