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中#与=有什么区别(内详)

楼主(2003-11-27):
请问如下程序段中#是立即寻址,那=是什么寻址方式?与#有区别吗?
AREAboot, CODE, READONLY
VECTORSEQU0x0c000000
ENTRY
movpc, #VECTORS
ldrpc, =VECTORS+4
ldrpc, =VECTORS+8
ldrpc, =VECTORS+0x0c
ldrpc, =VECTORS+0x10
ldrpc, =VECTORS+0x14
ldrpc, =VECTORS+0x18
ldrpc, =VECTORS+0x1c
END

楼主:

ADS的帮助文档里的解释:
4.9.3  LDR ARM pseudo-instruction
Load a register with either:
  a 32-bit constant value
  an address.
Note
This section describes the LDR pseudo-instruction only. See ARM memory access instructions for
information on the LDR instruction.
Syntax
LDR{cond} register,=[expr | label-expr]
where:
cond
is an optional condition code.
register
is the register to be loaded.
expr
evaluates to a numeric constant:
  the assembler generates a MOV or MVN instruction, if the value of expr is within range
  if the value of expr is not within range of a MOV or MVN instruction, the assembler places the
constant in a literal pool and generates a program-relative LDR instruction that reads the
constant from the literal pool.
label-expr
is a program-relative or external expression. The assembler places the value of label-expr in a
literal pool and generates a program-relative LDR instruction that loads the value from the
literal pool.
If label-expr is an external expression, or is not contained in the current section, the
assembler places a linker relocation directive in the object file. The linker generates the
address at link time.
Usage
The LDR pseudo-instruction is used for two main purposes:
  To generate literal constants when an immediate value cannot be moved into a register because
it is out of range of the MOV and MVN instructions
  To load a program-relative or external address into a register. The address remains valid
regardless of where the linker places the ELF section containing the LDR.
Note
  An address loaded in this way is fixed at link time, so the code is not position-independent.
The offset from the PC to the value in the literal pool must be less than 4KB.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there is a literal pool within range. See LT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Loading constants into register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how to use LDR, an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OV and MVN.
Example
        LDR     r3,=0xff0    ; loads 0xff0 into r3
                             ; =>  MOV r3,#0xff0
        LDR     r1,=0xfff    ; loads 0xfff into r1
                             ; =>  LDR r1,[pc,offset_to_litpool]
                             ;     ...
                             ;     litpool DCD 0xfff
        LDR     r2,=place    ; loads the address of
                             ; place into r2
                             ; =>  LDR r2,[pc,offset_to_litpool]
                             ;     ...
                             ;     litpool DCD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