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3C44B0X的板子中可以不要DRAM(SDRAM)吗?

楼主(2003-12-15):
在S3C44B0X的板子中可以不要DRAM(SDRAM)吗?
我想实现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能,可以只用一个2M的Flash,而不用任何RAM吗?
大侠请帮忙,急!
谢谢!

网友:

不行吧,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要产生局部变量,以及堆栈的出栈,如栈,这些东西你放在那里啊?
如果CPU内部有sram,那样可能还行!

楼主:

你所说的这些不能放在Flash中吗?Flash并不是ROM,Flash也是可以写入数据的啊!
我想是可以的,但不知道实际到底行不行!

网友:

flash的写不是象普通的sram或者sdram写,是需要一个过程了,例如发送写命令,确定bank,然后解锁,写数据,加锁,这样不觉得麻烦么?而且,flash的重复写也不是无限的,如果运行程序的话,需要不断刷新内容,估计用不了多久,flash就不能用了!

楼主:

这个到没有考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