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问题请教

楼主(2003-12-19):
各位大侠、邦主们早上好!
我想在S3C4510上接一片ISP1581不知可行否?
ISP1581 我用51控制的时候它能跑得很好,但我把它移植到
S3C4510上来的时候(ISP1581 用的是通用处理器模式),
它就只能接收到总线复位命令,接收不到SETUP.
这问题实在是搞不定了,请指条明路。

网友:

会不会是延时方面的问题?如果确定能接受复位命令,
那么总线操作都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问周立功,他们好象也不大清楚,
没办法,我现在准备再加上一块51专门对ISP1581控制,用S3C4510的
DMA控制器与ISP1581进行数据传送,开始准备用网卡的,后来发现网卡
也许速度不够,就用USB了,也不知是否可行,请版主,众大侠指点
好让我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网卡速度不够?怎么数据量这么大?汗....

楼主:

据我所知网卡速度最大好象只有100M吧?
我系统现在最少需要300M,网卡也许也会用
可不可也推荐几款比较好用,货源充足的网卡芯片呀?